求助 富士康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已修复

楼主(2010-04-09):
空载电源能正常启动,4pin的12V的电压只有11.71V,其它供电正常,24pin接主板能正常启动,4pin一接上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希望各位朋友指点一.二

此电源已修复,换了两个200V的电容后可以正常工作了,原来的有一个微鼓,漏电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CPU供电部分短路了!!多是烧了MOS,先看看主板吧,或者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忘了说了,主板是好的,换其它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大家指点一二嘛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起保护了,检查一下各输出电容有没有故障,空载时12伏才11点几伏有点不对吧

网友:
看4针有没短路的。

网友:
主板上的CPU风扇坏了

网友:
没折了,只能换电容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