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1570MNS

楼主(2010-04-09):
清华同方H1570MNS关机打点,那位老兄修过,麻烦指点下。谢谢。G1点在CRT端测电压有-12V左右在跳变.亮度也在变。423也换过。

网友:
是关机时中间有一亮点吗?可以通过改变电阻的大小来消亮点.

网友:
消亮点电容,好像是:0.5uf/220v 这个电容有问题了吧,记不太清了,还要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