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有条纹闪动

楼主(2010-04-09):
我把刷新率调85还是这样,时好时坏,本以为好,两三小时后故障依旧~,本人新手,但我想自己搞好`高手指教~~附图:
window

网友:
换一下场输出集成块、场块周边电容和场升压二极管

网友:
场输入旁的电容,

网友:
逆程消隐电容,升压二极管,场块的型号很重要。建议先补焊。不行再考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