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 短路怪问题

楼主(2010-04-0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戴尔 D610  插上大短路19V短路  拆开机器测发现电源口附近一个管子坏了 换掉 以为不短了,插上之后接的短 在查发现CPU上管坏了一个 换掉  上19V不短了,之后开机上电 马上短路 我把下管也换了 开机一切正常  进系统OK  客户就拿走了 到家之后还是不行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待机都正常  只要是开机 就大短路  有和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 请回帖 谢谢

网友:
是CPU电源管理IC有问题还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cpu 供电控制芯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用的也是D610 ,期待有好的回复了。。

网友:
谢谢 兄弟们  问题解决了 CPU供电虚汗了 加焊 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