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T40跑码38 问题大讨论

楼主(2010-04-09):
这两天在弄跑38的机子T40 41 换了内存 检查了内存排阻 看了内存AD线的波形 都正常 然后刷了BIOS 换了NB以及H8都没有解决 现在仍然跑38 听说换SB或7500显卡能搞好 请问有人又个这个经验吗??望大家指教 加入讨论 解决这个经典问题
显卡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用风枪吹哈内存插槽

网友:
不要一味的看检测卡,有时也是错误的,查各路供电看是否正常,触发后电流到多少

网友:
内存槽 和内存附近的电阻都正常不 有的时候 一个小电阻就能导致38不过

网友:
先测量北桥和内存电压是否稳定 再测量内存槽边上的排阻的阻值 不行的话 加焊槽子 最后是将北桥和显卡一起加焊一下

网友:
王必龙
槽里面的针接触不良

网友:
先加旱北桥试一下不行再换北桥

网友:
干显卡后就OK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38不过肯定是内存,楼上说显卡无稽之谈。你这样修,肯定是细节问题,某个电阻坏掉,会出这样的问题。查点位图或者图纸吧。

网友:
加焊肯定不行,要么也是换个北桥。

网友:
是的 检测卡也不一定很准的

网友:
可能是某个细节没有注意,导致现在的问题会扩大,想想在维修的时候有没有忽视的细节。。

网友:
正常是不过内存,加焊一下内存槽,不行的的话只能搞北桥。

网友:
38不一定是内存不过

网友:
杀显卡吧
T40的通病

网友:
做显卡吧。我以前都是做了就OK了。

网友:
查查南桥发出的系统管理总线到内存的,阻值,电压

网友:
加焊内存槽用烙铁呀

网友:
38是不过内存, 查mch 内存供电, 内存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T4的机子南桥和显卡都是通病,先干显卡试试,不得再动北桥。

网友:
坐下显卡试试把

网友:
你测一下北桥及内存的2.5V供电虑波电容,看看是不是有毛刺,它不良会影响内存这一块.前几天有位兄弟的贴子中有提到过。

网友:
换内存》焊NB》焊座子》换北桥{:4_108:

网友:
38还是排阻北桥多

网友:
应该是83吧,这个是在内存之后,显卡之前,呵呵

网友:
我的维修思路是这样的,先把显卡吹下来,看跑不跑4A,如果不跑就修到跑4A再把显卡焊上去。

网友:
按住北桥看可以过不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我修了一台也跑38,换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换个CPU式一下

网友:
供电全部正常 也加焊过内存槽 电流同能亮屏的正常板相差不大 一个0.5几 一个0.6ji

网友:
说了都换了北桥NB

网友:
24# chengbangli 不行 我现在把显卡下了 还是跑38 不会是显卡问题     下了显卡不跑4A的话 我是不会再上显卡的

网友:
查查南桥发出的系统管理总线到内存的,阻值,电压
引用 网友A:
恩 这个是要考虑下

网友:
显卡是有一定可能的,有碰到过

网友:
说 什么的都有 期待答案吧 楼主好了分享下

网友:
IBM T4系列的主板跑38算是很常见的故障。在我个人修的主板中。跑38的。南北桥。显卡。。。内存槽。IO /等这些元件出现问题都会跑3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