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H反复重起求助

楼主(2010-04-09):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0H 客户了解说 喇叭有ZZZ的声音。开次来的时候开了一次机不显示。客户说可以显示的 我就把电池取了 接可调电源显示了 喇叭 耳机都是一样的ZZZ的  跟客户说150块 修好给你打电话开了个声卡问题待修。  拆机开修  。。。想象外围设备是否有可能影响  单板什么都没动  插上电 待机0.01 触发 0.46 重起到0.26又到0.46 反复这样  这下傻了 在试了几下还是一样     没点思路维修了 就把电感一个一个拆试下  核心供电电感去了一样  1.05 1.8 1.5  充电的一个一个全取了 还是反复重起!~~ 就剩主供电51020的3V5V拉  拆完了电流0.01 0.07 0.05 0.07 0.05 反复重起  没办法拉  各位大哥出出主义啊!~

网友:
一般反复重启是哪里问题啊!~ IO我取了电感又拖了一遍 还是一样

网友:
机器已修复!~    放开思维当是刚刚接到的一台机器维修!~   掉电一般 IO 核心供电问题较多!~~~~~~~~~~~~~~后面把核心供电IC ISL6262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毛病不好弄,楼主厉害

网友:
机器已修复!~    放开思维当是刚刚接到的一台机器维修!~   掉电一般 IO 核心供电问题较多!~~~~~~~~~~~~~~后面把核心供电IC ISL6262 换了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没思路了,就应该这样做。多谢LZ 提醒 !还有上面的6262 是不是CPU供电IC .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这个问题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