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显示器缺红色

楼主(2010-04-09):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17寸纯平显示器,缺红色,数据线没问题,R,G,B电压也差不多,不多把尾座摇几下红色就出来了,但是动作大些,红色又缺了,不知道是不是尾座的问题,望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个,只要加焊下显像管后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从你的维修判断来说,很明显是尾板有开焊,,从红信号那路查下去就能找到

网友:
拆后盖,用表打VGA接头到主板的线,有哪根不通,或接触不良,很好判断,如果问题出在主板,补焊。如果问题出在VGA头,就打换头了。

网友:
虚焊的面大,还是看尾板的那几条线

网友:
查VGA接头的红绿黄看看他们的阻值有没有100

网友:
是尾座的问题。。。。

网友:
松焊,将重要焊脚补焊一下就OK

网友:
视放IC虚焊。

网友:
当故障出现时,拔出VGA线,关掉显示器,测量红绿蓝三色对地阻值是否有75欧,经常这种情况都是
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把尾板补焊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