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主板,跑码D0

楼主(2010-04-09):
精英865主板,跑码D0,MOS管工作电压正常,会不会是座子虚焊?

网友:
座子虚焊可以用手压试一下,有条件上个带灯测试仪就知道是不是座子虚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精英的板子,CPU座是通病。

网友:
D0是乱码吧,CPU不过

网友:
压压座子  桥  不行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