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a只有上半部分有图像

楼主(2010-04-09):
接手一台显示器,是冠捷代工的,故障开机有图像,随即水平一条彩色亮线,加焊场块,及周围元件,故障变为上半部分显示,下面黑屏,且有干扰纹,场块附近有一二极管,反向电阻无穷大,该如何检修?

网友:
你的场IC什么型号?是不是TDA8712  还是4856?IC芯片的引脚定义你是否了解?

网友:
为什么不说一下你的场芯片的型号?还是你根本没看过?

网友:
你测到了二极管不正常,为什么不换一颗呢?另外测一下负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场块的型号为TDA4863,经测量负压正常(-12v),二极管1n4004,代换无效, 是不是代换场块?

网友:
讲清楚一开始故障时有图像时图像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应该是你焊接的问题,如果一开始有图像时和你加焊后的图像一样下面黑屏的话那就说明场电路还有零件坏的.

网友:
换场块TDA4863,保证你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