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另类“解密法”

楼主(2010-04-09):
昨天修好一台R32,原来是不开机,修好开机后没想到有密码,因为拆机的时候把CMOS电池给下了。搞开机了又进不了系统,烦呀,只好留下来再搞。因为手头上没有编程器,也找不到坏板,只有一片R31的,不管它,把密码芯片拆下换一下看行不行先,没想到换过来机器报0175,死在那里不动了,0175的工具又不在手头上,没办法了,再换回去吧。把原来的密码芯片再换回去,不报错了,不过还是有密码,无意中按了一下回车,没想到可以进BIOS了,先把时间调好,再想已经进来了把密码删了先吧,可是进去那选项却选不到,原来设密码那里变成了灰色,想调也调不了,不管它,反正机器可以进系统就行了,收工。只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有时候我们修IBM机子的时候本来不是解密的,只是修好了人家又不承认密码是他搞上去或者是原来就有的,客户不愿意再给钱。我们机器修好了又收不到钱,真的是很烦的事,我一般找同样的板把密码芯片换上去,把时间调好了再把它原来的换回去,那样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支持观点,不过没实验过、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没有试过,值得验证!

网友:
真的吗?我还没有试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现象很常见啊 不过

网友:
真的吗/没试过,昨天正好修了一台.不过最后还是把密码芯片刷了才好的.

网友:
好方法
我还没有试过,学习了!!!

网友:
是这样的,我也在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
对于T4X的机子应该就不适用了吧

网友:
维修本来就是不断实践摸索进步的过程

网友:
这样也行啊!我也没试过,下次遇到一定要尝试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
这种方法也行啊,灰色的原因是不是要刷一下EC?

网友:
难道是客户原来设置的是开机密码。通过折腾后,BIOS初始化,默认的密码从“SYSTEM”改成了“SETUP”。机器就只里面要进BIOS时需要密码了。

网友:
没见过,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很好,但我又编程器,我不怕了

网友:
楼主,我碰到的问题就和你一样啊,  朋友一台IBMR30的机器,开始是保存不起时间,我换了个CMOS电电池后就要密码了,又找不到相同的密码芯片,现在还没好,我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IBM有机器是这样的,按回车可以跳过超级密码进BIOS,但改不了密码设置,我刚见过X61的,也是这样

网友:
普通用户密码为空。

网友:
我一般找同样的板把密码芯片换上去,把时间调好了再把它原来的换回去,那样就可以进系统了。
这样子做,不行。本人试过,换密码芯片,时间就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