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

楼主(2010-04-09):
飞利浦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12V和5V输出有,但又似乎有短路保护动作,像闹钟一样咔哒咔哒响。。。。。没接驱动板。检测又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请指点!

网友:
楼主,是什么故障现象啊?请说明些,好判断是哪的故障!

网友:
只要检测一下12V和5V对地电阻数值,就知道了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