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接脚

楼主(2010-04-09):
我的二代内存2G的,烧了209,210引脚,就是最后两个,我用胶水沾上去后,焊线搞不定,那位有高见?

网友:
在内存上量通路再用漆包线接到主板上

网友:
用漆包线飞线!!!!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电脑,直接飞线是最划算的也是最省事的,如果是还要卖的话,倒板~~不过BGA做得很是麻烦~
我现在还在研究DDR1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