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上网本系统不启动

楼主(2010-04-09):
用U盘和USB光驱都不能启动,硬盘在其他机子上可以启动系统,请问最有可能什么问题呢 ?

网友:
先查硬盘上的5V供电,正常的话南桥 的嫌疑很大

网友:
换新版的系统试一试 老版本的系统不带atom的驱动   然后用外置usb光驱安装试一试
如果不行  哪主板的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