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oe角正常时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0-04-09):
书上说是OE角为低电平时才允许输出,可是论坛有人说是高电平才正常,到底是高电平算正常还是低电平算正常啊。谢谢啊

网友:
oe 数据允许输出端,低电平有效,此信号由南桥芯片发出,当oe脚为低电平的时候,表明bios芯片响应cpu命令,允许把数据输出到总线上去,执行检测任务

网友:
为低态动作,平常运作时,若没有针对该脚送信号时,维持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