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5du56822at能不能代换hy5du56822bt

楼主(2010-04-09):
手上只有hy5du56822bt的,能不能代换hy5du56822at?
两个能不能互相代换呢?

网友:
正品的话都是 8位就行了。其余无非就是频率。先降稳定再升

网友:
AT 和 BT 只 事 工艺问题。。
可以 带换 的 颗粒 !
注意哦 ,老哥。 DDR266 DDR333 颗粒都 到 老 化时期哦。这样 的 颗粒用 不 勒 好久问题 又来 哦 。

网友:
DDR266 333 颗粒都块10年的 时间哦 。。。

网友:
明白了!!能将就用个半年都行啊~嘿嘿

网友:
都是八位,再看后面的频率是否一样,高代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