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问题

楼主(2010-04-09):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样才能单个显存测量,有的时候短路又没有办法测,想量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欢迎版主和众多新手指点

网友:
要精确定位还是只能短接1,2脚的办法,这是版主发的,不过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短接芯片还是:::“”“,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高手出来发表点意见吧

网友:
最近在自学显卡维修问题,但是显存定位,老是不会,群里的那个显存定位汇总,权限又不够,没法看。

网友:
  渴望群主给我们新手发个显存定位...

网友:
TSOP显存可以短路其数据位来判断,BGA的显存不能用这办法。有人说用割线的办法来判断,行是行,但是这是很笨的办法。恢复起来比较麻烦,也很难看。其实是有很方便的办法来判断的,只要是对显存工作原理比较了解就能解决的

网友:
当用软件测出某些地方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显存上时,就需要用什么办法来判断。显卡的显存脚位排布方式有很多种的。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按序还是交错,都没有一定的。楼主说的是这个吧?要是指单个显存测量,那就是另外的概念了。只有把单个显存拆下来,用BGA测试治具装在一个好卡上,去测这个显存的好坏。这种测显存的治具还不是太贵,因为显存脚位不多。要是测GPU的就十分昂贵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很精辟,看来要想修好显卡,还得多研究显存定位啊。

网友:
个人认为修理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判断、一个是工艺。故障定位判断准确是前题,而工艺是解决故障的保证。这两方面都强了,修复率自然就高了。

网友:
知道短接,就不需要什么教程了。显存数据位有可能各种排列,但是起码有8位是连续的,短接就是人为制造新的错误,来判断故障点。打个比方,原来是A13出现问题,你短路一个显存(TSOP或者像X800那种BGA显存,数据位有通过排阻接到GPU的才行)发现新出现了A9\A10也出错,那么恭喜你就是它了,但是如果出来A0\A1的错码,就不是它啦。注意了,数据位是从0开始的。

网友:
上面的举例有误,起码是不够严谨。要看是什么显存,多少位的。如果是16位的,有可能测出A0、A1出错,就是这片显存,也有可能不是,再短路其他数据位来判断。要是32位的显存那就是这片显存。如果短路后是A58、A59出错,那就肯定不是这片显存了。
只有碰到没见过、吃不准的新卡才需要,做过一次以后同样的就都知道了,不必每次都做,但是最好要做个维修记录,以不断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