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修USB。

楼主(2010-04-09):
前2天,一个客户找上门,问我,修USB接口多少钱,我问,你是2个都不行吗,她说是的。我又问,是一起坏的,还是分前后坏的,她说是一起坏的,而且现在插鼠标和U盘,灯亮(哈哈,5V供电肯定没问题。),我告诉她,如果一起坏的,估计是南桥坏了,要换南桥。然后我又用万用表测了USB的两根数据线,发现有个接口的2根线都对地短路。看来判断基本正确。于是就拆南桥,拆下南桥,我迫不及待的测量USB接口的数据线,还是短路,⊙﹏⊙b汗,,搽汗中,才记得,南桥拆了,还没有刮锡,接着继续汗,把锡拓平了后再量,不短了,而且对地无电阻,看来判断100%正确了。从料板上拆了个82801DBM植球后焊上,开机正常,插鼠标,,发现新硬件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鼠标动了一下。。成功。

网友:
刚买的BGA,第一笔效益。高兴之余,发上来,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新换上的南桥是怎么对位到主板上的呢,

网友:
呵呵,这样是很好呀。。;不过这样的机会不怎么多哦。。。

网友:
修板最重要的还是细心。

网友:
LZ返修台多少银子,哪家产的什么型号

网友:
此例简单,重要的是和楼主一起分享那份喜悦

网友:
82801DBM还是比较好对位的,0.76的球,算是比较大的了,直接放在白线框里摆正就基本OK了,最好看看前排的锡珠是否正位在焊盘上,看相邻的两边基本摆正就OK了,其实也不是非要分毫不差,稍微偏一点也问题不大,锡珠在融化的过程中会自动正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