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倒霉,挂了一板

楼主(2010-04-09):
收了三块板,二块NF4七彩虹的,一块NF3,20块收,均南北桥集成,Nvidia芯片
一块测了下,3。3V,5V对地短路,三端稳压器对地短路,桥边电容均短路,没话说干桥,先加焊,没用,重做,还是没用,等明天找桥
另一块不跑U,PCI 复位3。3,时钟1。6,CPU复位0。45,偏低,无时钟,PCI-E:无时钟无复位,怀颖桥问题,先用有铅北桥做,温度达250,碰了碰,还不动,郁闷,不了我,冷却,等温度降下重做,用无铅北桥,这下晕了,动是动了,结果把板一取下来,晕死板变形了,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连续这样做BGA
第三块,开不了机,换了IO无果,又是桥问题,烦死,全是桥惹的祸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第二块板为什么会变形,按以前,一块板做四到五次都不会变形的,怎么一下子就挂了呢?
还有,请问一下,南北桥要到哪里买?

网友:
呵呵,桥全有问题,人家测过以后才出手的吧。

网友:
既然你已经测出短路,为何拆下桥来后不检测一下桥,还要重做!!

网友:
请问三楼,淘宝上在哪有,发个链接给我
请问四楼,怎么测桥?桥上的电容没短路,背面的电容也没短路,还要测哪里?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我更掺哦是个笔记本的主板,方正R350的机器,是个返修机,第一次开机点不亮,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是U座拖了,焊下好了试了几天没问题交客户,用了个把月靠返修,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拆机器发现还是U坐的问题,没办法继续加焊吧,在加焊的时候快要熔化的时候有个朋友来找我有事,当时我把机器关了,等我忙完过来在做,刚融化,靠听碰的一声只见主板只帽泡,,真是糟糕啊主板就这么费了可惜吧

网友:
哦,搞错了,短路那个桥就像南桥一样,上面没电容这些的,不知道怎么测好坏,能告诉我吗?

网友:
这种板都是那桥爱坏,买桥回来做也不稳定,当料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