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笔记本摄像头的一些常识问题。

楼主(2010-04-09):
请问一下师傅们几个问题。可能很菜,还请大家耐心讲解一下,感激不尽。

1.笔记本摄像头键盘开关未开启的时候,主板是否已经对摄像头进行5V供电?

2.笔记本摄像头,键盘开关损坏,能否有其他方式启动摄像头?

  现在手上有一个笔记本,摄像头无法打开,量得摄像头供电部分只有1v,飞线5V供电,摄像头能正常使用。用 KeyboardTest键盘检测软件检测开启摄像头的按键无输出。这情况应该从何下手。

网友:
难道无解?

望师傅解答。

网友:
笔记本自带的摄像头都是USB接口类型的。。  一供电 一接地  两数据。。。。

网友:
不会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笔记本上的摄像头一般都是用EC来控制的 同时ec也控制着键盘  如果ec坏了当然会键盘不灵  建议你看看EC  和外围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键盘坏了吧?如果想不换键盘 1:飞线5V让摄像头一直处在工作状态 2:改 电路,用其他热键来控制其5V供电,比如用无线开关信号等

网友:
可以飞线呀,这应该不是很难的

网友:
感谢大家给的方案,
我也觉得是EC问题,
现在在找BIOS刷一下,可是还没有找到呢。

改线路太复杂,
直接飞线,让它一直工作吧。

网友:
是呀,我们一般都是直接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