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 点不亮的内存,能用什么主板?

楼主(2010-04-09):
请教,DDR2 点不亮的内存,能用什么主板?有什么主板能像修DDR一代,用好的内存带吗?请指教!

网友:
DDR2无法像DDR1那样用主板加软件能100%维修,DDR2用软件+主板只能解决70%,剩下30%靠手工解决,如果需要100%维修DDR2内存,需要借助仪器!

网友:
谢谢楼上,,可能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知道,修2代点不亮的内存,只能热插热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