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系列笔记本键盘通用吗

楼主(2010-04-09):
请教一下大家一个弱的问题,联想旭日C466系列笔记本键盘可以互换吗?是不是通用的。比如联想旭日C466M和联想旭日C466A这两个型号。

网友:
是一样的,联想好多都可以通用的,包括现在的G450什么的都和C466都通用,C466和F41等都可以互换,要说有区别的话估计就是快揭键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通用 样子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不过4核的不一样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可以试试阿

网友:
基本上可以,不过外形一致的最好看看接口线。

网友:
完全可以通用的,联想旭日C46X系列的键盘都通用

网友:
接口和键盘的快捷键一样一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