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开机电路的检测

楼主(2010-04-09):
主板接上ATX电源后,将电源插座的PW-ON针脚对地短接 给这个针脚一个低电平 是不是就能代替开机电路的作用 换句话说 只要将这个针脚短接主板能正常工作 那么就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开机电路 请大大们指教

网友:
你的问题问得让人看了有点晕哟,兄弟

网友:
嗯 我尽量说详细一点  开机电路的原理是 当短接开机排针的时候 IO芯片或者是南桥会收到一个低电平的控制信号 IO芯片或南桥在收到这个低电平的控制信号后 会压低绿线的电压 给接了绿线的PW-ON这个针脚一个低电平 以便电源开始工作
我想问的是能不能将PW-ON直接接地来获得一个低电平 绕过开机电路开机

网友:
经实验证明是不可以的。因芯片内逻辑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