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触发,重启一般是什么影响的

楼主(2010-04-09):
自动触发,掉电重启一般是什么影响的。。小弟 维修不久 很多东西不明白 想请高手 指教下 谢谢了
就是为什么有些板子会自动触发也插了COMS电池     小弟工作地方是统板的   都是一样的板子   然后 有少数板子 会自动触发     。。。然后 有些 会掉电重启 我想问下 有什么故障会照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你可以说具体点吗?自动重起,开机一般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多的是北桥的问题  你要说的具体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