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西数硬盘同样故障,求助

楼主(2010-04-09):
本人2块WD800硬盘,都是80G,电路板上L6283 1.3芯片烧一个洞,想要里面数据改怎么维修,直接换芯片可以么?
芯片

网友:
找版号一样的板子换上记得要吧原版的BIOS换上新板就OK了

网友:
只能找一样的主板放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