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能解决很多问题么

楼主(2010-04-09):
公司没有编程器  不过有些机器修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一般修好的没有遇到BIOS坏的

网友:
真的要刷BIOS的并不多。不过还是有些。

网友:
我修过几个了,都是用编程器了,不然就不可能修好,现在手上有个,要修的没程序,哎,

网友:
15%左右的需要

网友:
刷ACER的BIOS我碰到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