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的20寸液晶出现垂直线

楼主(2010-04-09):
ACER 2年不到的LCD 就有垂直线了    屏问题应该比较大!

网友:
可能还有保修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修亮线的,指导一下

网友:
整条亮线可以修,半条就没救了。另外这要专业的设备,一般人是不具备的!

网友:
是直的还是斜的?
我怎么看都像斜线

网友:
我的屏差不多同样位置,也是一条竖直线,只不过是 黄色的,但我不开盖就修好了,虽可能重发,但不用开盖可以再修,所以也不麻烦。欲知详情,只须用脑

网友:
不卖关子,还是直说了吧。
其实是屏线没压牢的原因,我直接用手隔着外壳,在贴屏线的位置捏了几下就好了。虽然没根本解决问题,但只要不动,一般不会出现,如果再出 现,再捏几下,就OK了。仅一条线,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得开壳,重新热压屏线,很麻烦,如果没有专门的压屏线工具,成功的机率低不说,故障很可能扩大,让更多的屏线松脱,到那时,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大块。所以一般,只捏两下暂时解决问题就行了。不用根本解决。

网友:
贴屏线的位置在那个位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