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系统+DOS+PE

楼主(2010-04-09):
我想作一个U盘,PE+DOS
不知道DOS如何进去     下载了几个版本都不行      有感觉DOS那个版本好用一点的吗?给小弟我推荐一下,
最好把步骤写清楚     [查过教程没有找到合适的]

谢谢

网友:
主要是把DOS加进去,因为我的光驱坏了,想用DOS工具分一下区,不知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  可以进去     我想要DOS    工具箱

网友:
用diskgenus,格式化的时候,选择安装dos就可以了

网友:
先下个芯片查看工具。。根据u盘的芯片找个量产工具。。。量产时看好了。。设置成CDROM开始量产。。就成了

网友:
你想分区就一定要DOS吗  网上分区软件多的是 做个启动U盘 随便拷个进去就好了

网友:
DM  PQ FDISK   不行吗

网友:
我这有一个软件
QQ50913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