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看看真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4-09):
图中 PU12 什么芯片??

在线等待

网友:
比较器吧,是在内存附近的吗?

网友:
不是比较器啊!!这是 ACER5100的pdf截图

比较器的图是三角型的

不过还是要感谢2楼的回复

网友:
是带开关的DC转DC电路(降压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进一步说明芯片作用吗?

网友:
q 我看它是把1。8V转成1。5V的蕊片哦,。。。。。。也就是说当它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就会把1。8V变成1。5V

网友:
5V转成。1。5V的吧。。

网友:
是1.8v转换成1.5v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