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黑屏

楼主(2010-04-09):
Acer 4520 开机背光不亮,查到是高压烧毁,修好原高压,背光能亮但显示不出来,外接也是不显示,有哪位朋友遇见过同样的故障!背光亮的情况下是可以进入系统的,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背光亮可以接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如外接显示器有图像,则说明显卡是好的,查屏线,换一个号的看看,如外接没有图像查显卡部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卡,量下电压

网友:
暗屏是高压问题   修好暗屏之后出现这种问题那么肯定跟你自己维修的 过程有关系,  你先好好想想自己哪里出错了。。   按现象我们只能猜测。。。。。              我猜测屏幕坏了

网友:
修好了,是显卡有问题,重做显卡故障排除,有一点不解,就是高压损坏怎么显卡也会同时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反过来理解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基本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像这种现象我们称为:白屏  但外接也不亮的话,像是到显卡了。

网友:
现在的电脑··撒问题也有了·
一般你维修屏部分的电路··仔细点的话·一般是搞不到显示的··除非他原来也是有这个故障·
所以你这个故障加焊显卡··还是可以的·

网友:
恩  我前天遇到一台4520的跟你一样的情况!是AMD是吧?做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