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机器在开机以后哪些电压才出来呀~~~~

楼主(2010-04-09):
一般的本本待机有3 5V的,有些只有一组,这些都还明白。
可以当开机后,1.2V 1.8V 2.5V 12V这些就马上会出来吗?还是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出来,这里就搞不懂了,或者待机就可以出来

网友:
好象是没有延时

网友:
本子不一样电压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触发后3 5V必须要有的

网友A:
这个机器搞不懂的一点就是,开机后3 5V都有,没动,而其他什么电压都没有出来,电流只上到0.1

网友:
3、5v是待机电压等南桥触发以后后面的电压很快就出来了电压时序间隔就几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