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开机3秒掉电 电流到0.21A

楼主(2010-04-09):
接修一台DELL 6400 开机3秒掉电 灯亮3秒 电流到0.21A就掉电 Q16开机后基极14.5 集电极15.2 发射极15V 3秒全无 cpu供电没有 请教高手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有负载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先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DELL不过CPU也会掉电的。查供电IC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