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上电时序

楼主(2010-04-09):
请教个位高手  t4的机器 南桥 在没有收到-PWRSW_H8信号时 为什么会发出-ICH_SLP_S4和-ICH_SLP_S3信号

网友:
我认为不会

网友:
楼上的 t4就是这样的  只是不明白而已  所以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南桥现需要硬复位,这两个信号是通知的作用

网友:
楼上的没看明白我意思啊  我问的是南桥为什么没收到-PWRSW_H8信号    就发出-ICH_SLP_S4和-ICH_SLP_S3    而不是问s3 s4的作用

网友:
你怎么知道南桥没收到那个信号,你量着那个脚开机,有电压跳变就说明收到那个信号了。

网友:
大家好像还是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啊   南桥在没有收到-PWRSW_H8信号    就已经发出-ICH_SLP_S4和-ICH_SLP_S3了  这是事实  我这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也请教过别人 按照以往的理解南桥这有在收到-PWRSW_H8后 才会发出s3 和s4  可ibm 就不是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跟问天为什么是蓝色的。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一样。电路设计而已

网友:
天为什么是蓝的  也有他的道理  同样的DBM的南桥  同样的条件

网友:
同样的条件  dbm 却做出了不同的动作  这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网友:
为什么我一T4系列没南桥也能触发。触到0.4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