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23 一个学徒的酸甜苦辣的故事!

楼主(2010-04-09):
选择维修笔记本这一行是经过我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我是湖南永州人,家境并不好.大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专业也不精通`软件业专的.后来心想软件不行来硬件吧.看到现在笔记本流行,心想以后这肯定是主流.于是就投入了这行.以前看到人家动动烙铁就几百块心想这钱好赚,现在才想起钱不是这样好赚的烙铁也不是那样好动的.加上这里的老板小气到现在工作半个年了还没拿到一分钱.典型的黑心老板.好了对白先说到这里,接下来就是向各位前辈求救了!
    前二个月接了一台IBM的T23的机子拿过来的时候加电不亮.电流只跑到零点五左右就掉电了.于是折机后问师傅,师傅说是显卡问题要我加压下显卡.那时候刚入门啥不懂`那做BGA 等一些体力劳动都是我们这些学徒做的.于是二话不说就做了显卡但还是不亮.于是自己就东看看西瞧瞧.后来又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机有通病就是二个电感容易虚焊,于是我就找到那二个电感的位置去看.结果一看傻了眼``猜怎着```人家电感是虚焊```我这机子更牛BXX 连电虚都不见了`于是在料板找了二个电感代用`焊上去OK了!机子也亮了`由于机子来的时候没硬盘更只是开下机看到IBM的logo就以为好了`装机好后让客户拿回去自己测试`结果没几天又回来了`这次是报错`报key 39 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顺便在网上翻译了意思`就是串键了`开始以为是键盘的问题`于是换个键盘还是不行!没招了`再去问师傅`师傅说把主板用洗板水洗干净`于是我很听话的认真的去洗板子`足足洗了一瓶洗板水```心中充满了希望`结果再开机测试`问题照旧````足足白费了一天的时间`没心情搞下去了```于是把主板收好放在那里`不想修了`第二天心血来潮再去看下```突然想想`键盘是归IO芯片管的`也俗称开机芯片`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呢`于是把IO芯片取下再清洗下然后再焊下去后`结果不报错了`````也让我学到了不好经验`也总算OK了!装机测了一天无问题键盘也好使了`于是叫客户取机`!
    然而今天它又回来了``也是我的恶梦的开始也是一个杯具的产生!```来了还是报那个错```key 39 我满怀心喜的照旧把IO H8芯片取下来再焊下去后`开机`结果`加电不亮`电流总是在0.6A-0.7A左右徘徊``后来问同事`他们说没过内存``于是我测了下内存有电压无波形```搞了半天还没搞好`我没招了`后来不知道听谁说下换个CPU试下`没想到这一试就是恶魔的开始也就是杯具的发生.由于心急误把P4的CPU插在这机子上结果``短了`换回原先的CPU后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在0.14左右`偏高了`有短路了`于是量下各大电压发现3V 5V没有`发现3V5V是于max1631产生的`芯片各大条件都有`就是不出3 5 V然后摸下MAX1631 发现炀手`不用说肯定是烧了`于是我就换一个```结果一大串问题出来了`不管我怎么换就是烧``换一个坏一个`我可以保证我换的决对是好的芯片`现在搞到这里我没神了```心乱了心慌了```搞坏了要赔的```我来了这么久`还没发工资现在又要赔主板钱`我很郁闷了`!所以我现在想请求各位前辈看到这扁文章`救救我啊!大家都是从学徒走过的`都有过这种体会`当学徒不容易啊``希望大家帮帮我吧!有什么好招请加我QQ519850227 注维修`给我支支招吧`不然`我真的吃不起饭了!连夜在线等`如果不搞好我不敢睡! 另外换这块主板要多少钱啊!
                                                                                                    小弟在这谢谢你们了!

网友:
1631 供电正常么?好像BST 有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你看看这两个元件正常么?

网友:
有点傻了,我也是学徒,不同的是我现在在自己搞,笔记本也不怎么懂,希望高手来这晨指点下,让我也学下经验

网友:
楼主莫惊,这个板子不会超过200块钱的。估计100多点吧。

网友:
千万别急,这主板也值不了两三百块,
1,你看看cpu供电背面(相当于cpu插槽背面)有两个六脚位的复合管,这两个更换掉问题有没有解决
2,看看你的pmw供电芯片,位置在bios和h8的附近,开机有没有异常发烫,先把主供电1631断开

网友:
你师傅一点都不教你的?

网友:
买板子吧。。这个板估计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也超出你师傅的能力范围了。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有通病的 上次修了一台 是ADP3421 就是U的供电芯片坏的

网友:
这板便宜,3分钟搞不定就不要修了,修了保3个月换保一个月

网友:
我也是学徒....但有些东西师傅让动了才去动..

网友:
我量了下3 5 V的上管和下管感觉应该是好的`但不好判断请求各位前辈帮我看下``我红表笔接上下管的第四脚的控制脚`黑表笔量了下DS极阻值为700多和100多请问这是正常吗  师傅只教了理论啊`我们是签了三年合同他肯定不会这么快教你什么的!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测MOS管的了坏和区分书上面写的跟我现实测的根本是二码事了!

网友:
场管不焊在主板上,单独测量它们:好的只能是从D到S或是从S到D有600左右的数值,从D到S单向有数值显示的是P沟道的
从S到D单向有数值显示的是N沟道
单向,拿N沟道说,S到D单向有数值显示,D到S就应该是1000左右了。

G到S  G到D S到G  D到G  都应该是1000左右,就是无穷大了。

在测量之前,可以用镊子夹一下G和S,放下电。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有通病的 上次修了一台 是ADP3421 就是U的供电芯片坏的。九楼看清楚才回。T23有3421。
场管一般好的只有一组 300——600的值。拆下量。但有的管是带阻的。最好是代换一下。T23的板现在要三百元

网友:
考虑换板子吧。。。。

网友:
要是有料板的话就换吧   如果有短路的用电流烧一下 ,应该能查的出来  除1631外肯定还有短路的。

网友:
没关系,这个板子没有多少钱。

网友:
学徒搞坏东西很正常啊,我们这里学徒的修坏东西都是店里承担的。你这情况直接换板先给客户个交代,即使亏也亏不了多少,换下的板子再慢慢研究,修东西一定要有头绪,不能急呀。

网友:
你这样试试 不就是漏电吗 你先上电用手摸摸有没有元器件发烫 没有的话先断开CPU供电的MOS管的上管试试 不行的话 在断开南桥供电的上管再试试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并不难 静下心来 肯定能搞好的

网友: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一定不會換板子的 因現在就是你學習維修的第一天啊 先下圖紙看cpu供電 有圖紙 有料板 有基地的前輩 再加上自已的努力成功不會很遠的  加油 加油

网友:
我也修过两台T23,都是短路了

网友:
换了好几芯片还发烫。先不要判断1631烧了,芯片发烫并不一定是芯片坏了。 把1631 去掉,MOS管去掉,量焊盘电压,看有没有哪个脚电压不对,焊上1631,量量1631产生VL5电压,有没有被拉低。上次修过一个VL5被拉低的。还有1631参考等 有没有出来。

网友:
板子可否解决了?
查查cpu背面的2个MOS管和想连接的电容,这现象应该是cpu那短路了

网友:
BST升压出来没哦

网友:
换个师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