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8脚PG信号无阻值

楼主(2010-04-09):
今修一块asrock p4i45gv的板子,主板一上点就短路,查电源接口8脚PG信号无阻值,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主板上对应PG脚的相关电路有短路。。。。。!!!!

网友:
顺着线路跑吧

网友:
可能是那个供电短路发吧

网友:
先查CPU供电管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明显的短路现像大概还是要好查一点吧

网友(2010-05-26):
真的没阻值就是有短路,好查。不过正常这个阻值也只有几百欧,不要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