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关于DVI转VGA

楼主(2010-04-10):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
1。显卡有两个接口,VGA和DVI-I,显示器上只有VGA接口,我现在用DVI-D转VGA接头连接在显卡上,与显示器相连,但是显示器不亮(不是DVI-I转VGA,我没写错)换了三个转接头都不亮,但是用DVI-I转VGA接头就能显示,这是为什么,不是DVI-D兼容DVI-I吗????

2。显卡只有VGA接口,显示器上有VGA和DVI-D接口,我用DVI-D转VGA接头插在显示器上,与显卡VGA口相连,显示器不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可能是DYI-D与DVI-I数据结构不一样的原固吧。。。。。!!!

网友:
不是说DIV-D向下兼容吗,为什么却不可以,那么DVI-D转VGA转接头用来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