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天遇到T4主板跑代码87

楼主(2010-04-10):
今天同行拿来块T4的光板说显卡虚焊。二话没说我就给他的显卡干了一遍。本想跑个码给他看看收钱了事,新的代码卡lpc接口焊在另外一块板上,没用。于是顺手找了个老的MINIpci的代码卡插上。结果跑代码87,一看这下麻烦来了。于是什么没想南桥干了一遍。在来还是87,好麻,多的也做了,北桥也干了一遍。还是代码87.气晕了。吃过饭回来来。安静想想干脆不要代码卡。问题找到了。电流跳来跳去。ok了。用并口测试卡。代码一个不停跑到了60终于松了这口气。差点又要刷BIOS了。真是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二天修一台,后来得我不想修了,什么都换了,,在我不想修的时候他好了,怪

网友:
我也碰到时过这种情况,谁能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没有理解。。。。。。。

网友:
楼主详细说说 不怎么理解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麻烦LZ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手上有3块代码卡。其中一块MINI pci的代码卡会造成我#1贴描述的怪现象跑代码87不过。其他还有个并口代码卡没问题。还有个新买的pci-e的代码卡也没问题。

网友:
诊断卡会引起87代码,看来不止我碰到,

网友:
看来多准备几种测试卡有好处啊,呵呵

网友:
没有数码卡也得修机器啊,楼上的弟兄们是不是太依赖那玩意了。我以前也有几次进入些种误区,后来吃了几次亏,也就慢慢走出这种误区了。

网友:
我都接屏试呀,很少用卡

网友:
看来多备几块卡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别的minipci设备试一下能否亮机啊,如果也不能亮的话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会真的是诊断卡的问题吧?我家的工程师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还没搞定呢呵呵,明天让他不用诊断卡看看,走到死胡同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