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不上电一例

楼主(2010-04-10):
一478老板,插上电源待机电压为1.2V,测试卡上3.3V灯不亮,像往常一样寻找网卡,打USB值.晕的是这块杂牌板连117都没有.打着PC14脚跑线,不经意发现内存曹侧面有个三极管S1P  B E脚中间连了一个103电阻,B  C两脚电压都是5V,E脚1.2V,正与PCI14脚相连,就是它提供的3VSB,把 103去掉不行.换了一个TO4修复
虽说修复了,但并没加上103电阻,板子没人动过,不上这电阻也正常,但为啥要加这个电阻?

网友:
可以直接加个1117-3.3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杂牌板。最好上个主板图。方便新手寻找3VSB点。呵呵

网友:
杂牌板的电路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