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848a02-ls 不开机

楼主(2010-04-10):
一块富士康 848a02-ls主板不开机,PW针上有5V电压,强行加电可以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晶振两脚电压都在0.3V左右,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正常,四个参考电压只有一个正常,其它为0,内存电压不正常,为0.8V,请各位老师给出维修思路,谢谢!

维修过程:板子换了IO,可以开机了,跑码,好像是AF,但机器不亮,更换内存供电管15n03h后,机器正常。

网友:
先把开机电路修好,个人感觉晶振的电压有点不正常,有没有压差啊?跑下开机电路,是通过IO的,还是南桥跟门电路的.你的这里的内存供电都不正常CPU的供电又怎么会正常?

网友:
开机键有电压码  再用镊子划下IO如果能开机说明有可能IO坏  不能你就跑开机电路吧

网友:
我的一个老主板就是一直修不好,后来,让晶振一脚接地,可以开机,换晶振好了

网友:
主查IO啦。看有没有跳变电压。晶振电压0。3,还算正常啦,

网友:
这板找电源口14脚到IO之的线断很多。。你找一下线路吧

网友:
看看晶振电压正常不,还有I/O 还有就是南桥了

网友:
看IO的型号才可以确定是什么样子的开启电路,这才有对应的维修思路。不要一位的问别人啊

网友:
先修触发电路,搜索一下有关IT8712的开机关键脚

网友:
晶振两脚电压都在0.3V左右?先把这个电压修理正常了在继续其他的.

网友:
看看网卡芯片是否短路12V供电短路没I/O

网友:
[code]

谢谢各位,板子已经修好了
[/code]。[img][b][img][code]

是哪问题啊说一下,晶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