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压,电流上多少是哪的故障

楼主(2010-04-10):
大家周末好,首先祝你今天有个好心情,言归正传,比如在维修
笔记本
电脑时,用可调电源接上,比如就掉电了,显示了数值,大家有没有可以让我参考的数值呀,比如在哪个范围掉电是桥坏了,谢谢大家回答,详细,本人是菜brid,谢谢朋友
笔记本

网友:
呵呵 你还挺客气的 1. 裸机接可调电源电流为1A左右不摆动 多数为CPU BLOS 南北桥内存不过 2. 电流表摆动一次为CPU 内存或显卡不过 3. 电流指针摆2-3次多为显卡 少数为内存不过 4. 电流表摆动4次左右应该正常显示.

网友:
这是表针形式的可调电源,对数字的可调电源,电流摆动有3个范围。比如可以这样理解,0.58-0.59这是一个范围,0.65-0.85-0.90可以说是内存或者显卡的问题,也有BIOS,电流上到1.12-1.26-1.68可以认为是显卡。只是举个例子。一般都是3个范围。靠自己慢慢的摸索吧。

网友:
不同的机器电流的跳变不一样的呀,这个就得靠平时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