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说换通用高压条呢

楼主(2010-04-10):
这个版块不是讨论怎么维修的嘛,怎么动不动就说换高压条啊。我们都知道换通用高压条是比较快,价格也不高。但我总觉得在版块里缺少真正维修的东西。我想这个版块的宗旨并单单是为了赚钱而产生只换东西的版块吧,应该是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真正的修复原板,而带来的成就感。

我知道大家都会说,这是为了生活,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最快的维修,最后才能赚到银子。不过在这里应该不单单讨论如何换板,而是应该多谈谈如何深入维修

我想这才是这个版块的真正宗旨所在!!

网友:
当然是因为缺零件,买个零件本地没有,要从淘宝上面买加个运费就比一个高压条还贵了,还不如改板

网友:
高压条维修没有什么实在意义,时间和配件上我们耗不起。维修开店要最小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获取更大的利益。

网友: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哎~~~~

网友:
高压条上就那么几个元件,高压包和一个主芯片,加上几个三极管,这些是常坏的材料,你能把所有的高压材料备齐?其实学技术不要盯着低端而挣不到钱的东西,现在市场培训基本不把高压条作培训范围,可以到市场看看有关书籍!

网友:
楼上的哥们啊,你算是认了换高压板了,我没办法跟你沟通。真的,我还是那句话,你没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

你既然都说了就那么几个元件,怎么就不可能备齐。

再有,技术归技术,赚钱归赚钱。我的意思是不要把赚钱拿到这里来说。在这里只想谈技术,如果你没时间在这里谈技术,就不要老是告诉别人换板的事情了,我想大家都明白换板是啥意思

网友:
是啊  不过你看看买条高压板加上运费是多小啊! 一般都是哪个变压电器坏了职

网友:
能修的就修.修不好的就换.

一个4灯通用板才15块钱, 你修修成本可能也要这个钱.

换板容易收钱.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你要是料板和配件足够的话,能修好当然更好,一来嘛省钱,二来技术也得到淬炼。
可是高压板高压包坏的比较多,更换难找配件,自己能绕线的又能好点,至于主控芯片等,就要看材料和收藏是否丰厚了。

网友:
呵呵,大家说了半天还是没有离开钱,哎,真是不明白,我只是想说讨论技术问题,怎么就是跟钱分不开呢

网友:
如果有高压包代换,有主芯片代换,那就基本不用换板了。

关键是这个东西在县城头,是不会有的。

其实条件允许还是修好觉得舒服些。

网友:
我严重赞成楼主的立场,如果机器坏了就换台全新的那就更不要我们干维修了,

网友:
换板,客户听起来觉得问题大些,钱也能收得多些吧!!!

网友:
嚴重同意樓主想法啊。
現在很多東西都模塊化了,仿佛對技術的要求也顯得低了不少。
直接把模塊換了,是省事了,不過技術沒有得到提升。
因此,我相信樓主對技術的追求是此致不與。
有時間,把CPU打開看看肖特基勢壘吧。 呵呵~

网友:
其实高压板就变压器坏的多,用近似的高压包代换,我自己改过多次了,只是得改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主,做维修的绝太多数只是生活。不象业余维修爱好者在于维修乐期

网友:
我以前做家电维修,从来也不喜欢换模块什么的,最高兴就是把原板修好,解决问题后心情高兴。现在没修家电了,修LCD也还是老秉性,不管电源板还是高压板都喜欢修好原板,虽然说换板快,但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换过板,当然了,我这里小县城,不像大中城市有做不完的活,再说还没遇上修不好的,其实这也是各人情况不同,我是以维修为乐,这也许就是我挣不了钱的原因了吧,

网友:
换板也不一定快,有的装不下,能修则修是最好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换板是没有技术的东西,我们搞维修的东西主要是以技术为主的,要是自己修好的就会觉得有成就感,换板谁也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