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GJ769F4二次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0-04-10):
各位师傅:
       我手头上有一台联想LXH-GJ769F4的显示器,二次电源不工作,我测TDA4841PS第六脚始终没有B+激励输出.更换了TDA4841PS,升压管,电容等也无效,显示器能显示,就是二次电源没工作,行幅严重缩小,我是个新手,真不知道该如何查二次电源,望各位师傅能指点迷津,在此非常感谢了,

网友:
查阻尼二极管和逆程电容,行幅缩小的故障一般就在高压包附近元件。

网友:
1、二次电源开关管的S极对地有没有个小阻值的电阻?如有的话一般有过流反馈电路,检查一下。
2、检查从包到TDA4841的5脚这段反馈电路中的元件。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看一下图纸,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
应该能修好的,努力吧!

网友:
,显示器能显示,就是二次电源没工作,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4923-1-1.http

   显示器都显示了咱个二次电源还没工作呢?

据你所说,可以查一下TIP122.是否击穿,还有可以看他接地的电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的机是什么代工的?TDA4841PS 12伏正常么?是不是X线保护?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关心,
我也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查遍了TDA4841PS所有B+的外围电路,可是就是不见好,然后我换了一下Q912(C945)和Q920(A733)<B+推挽放大管>,连12V供电都降至8V,TDA4841PS的12V只有4V,但只要拿掉其中一个管子,12V就恢复正常,我断了这两个管的外围,换了这两个管都不行,真不知道该从如何着手,(这样能显示而且有图有资料修不起来真不甘心),各位师傅们,这样的现象跟什么电路有关,B+不工作与那些电路有关,我想把图资料上传,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
显示器都显示了咱个二次电源还没工作呢?

据你所说,可以查一下TIP122.是否击穿,还有可以看他接地的电阻是不是坏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4923-1-1.html二次电源不工作,显示器也有可能显示的

网友:
我认为楼主应该检查升压电路,升压电感,升压二极管都有可能

网友:
没积分郁闷啊

网友:
这显示器的二次电源是升压型的,二次电源不工作,就是没有升压,这时行电路是可以工作的,但由于二次电源没有升压,行的供电电压就比正常时的电压低,因此行电路输出的功率就比正常时要小些,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就是亮度低,行,场幅度小等现象。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亮下就灭了。刚开始以为是灯管的问题,可是更换了灯管以后还是老毛病,后来我把5707换了以后咦  好了 嘿嘿 。以后大家也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