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宽联想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4-10):
一个17宽的联想lcd,是高压电源一体板,开机亮20分钟左右就黑屏,是高压电路哪里的问题,不是灯管的问题。黑屏的时候电源灯亮着。

网友:
这类机器的升压变压器很爱虚焊,补焊吧。

网友:
电源灯亮着,并不等于灯管没问题,可以试试外置灯管,黑屏时5V和12V电压是否正常,屏的排线是否松动打火产生氧化,黑屏时检查屏的供电是否有3。3V或5V电压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元件特性变差吧  你看下电容有漏电的没有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先简单判断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高压板,接上外置灯管,插上电源,能单独点亮灯管吗?

网友:
我估计高压有故障......!!!!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或电源部分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