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寨上网本把我弄哭了.

楼主(2010-04-10):
以下之接说重点
    第一次客户来,上电不开机.拆开加焊北桥.好了.拿回去第二天就拿回来了,说玩两小时关机.在拆机处理散热系统,加焊CPU供电.南桥,北桥,又都加了一次焊,这次好.有的时候玩几个小时自己就掉电,然后马上开机.马上掉电,反复开机掉电.绝对不上刚刚上电就这样,一定要玩几个小时以后.真把我弄哭了.这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还是重新植球吧!加焊过不了多久又要还修的。

网友:
注意清洁,把你的锡膏擦干净。

网友:
老是加焊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呢,看来也是没有设备的人啊,我也有这样的苦恼

网友:
我现在不怕做显卡就怕做显存,迄今为止杀显卡没有掉过一个点,做显存15%都要掉点,心里烦啊有阴影了

网友:
重新做北桥吧

网友:
查一查主板上的门电路或线性稳压器是否正常,我修好过一台DELL 600M的机器,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加焊北桥能用几个小时,问题肯定是在散热方面发热量高容易虚焊,山寨是这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过没有散热片相关联的山寨本,就一个风扇孤玄在一旁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山寨本,开机2小时后掉电 换了主板还是掉电(我们是特约维修点),换了主板还是2小时掉电,那个风扇不吹CPU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主要还是散热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散热系统没搞好···

网友:
老哥 新开店吧  没工具不行啊

网友:
上网本的散热 大都没怎么样额,先处理散热吧

网友:
我 碰到惠普的上网本  都是北桥加焊一下就好  没到半个月都返修   后来我就定全新北桥换上  过好几个月了也没返修

网友:
做桥是基本工,一定要练习好, 最好是植球这样好些,返修少点

网友:
是在不行换主板

网友:
会不会出现系统问题呢,我想应该先从软件方面入手。。。

网友:
因为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子,其实是换键盘的,可是换号了之后,出现了开机没有一会就重启了。。想也是系统问题,可是客户当时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就晕了。,是系统问题还问我是怎么回事。等下说这是系统问题,,他说“哦。”又问以前是不是有过这样的问题。。说出了实话。其实就是那样的问题,,,搞死人。。这样的客户真是可怕。。。

网友:
哎 山寨一般都是那些 VIA SIS啦 这样的桥我做好几个了 没个成功的 ! BGA太薄 板子太薄! 进过烤炉 拿出来做 还是变形! 都做出后怕了 !

网友:
千万要顶住啊 实在不行就叫他换班吧 也就450 你天天耽误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 收下来慢慢修

网友:
山寨不好惹呀,,同意楼上、

网友:
有没有大哥级的人物,搞的定山寨本的? 北桥我明天拆下来重值一次试试.没有钢网,只能用通网值.值珠就得值40来分钟,破活真不愿意干啊,等我把问题处理好了,整理一下发给大家看.

网友:
俺们不修三在本的。。。太烦人啊。。。

网友:
你绝的最初是那个配件初的问题啊 不行就换一个把 有的新机器 VIA的芯片我换了好几个了 也不会返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