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很新的昂达8500GT点不亮

楼主(2010-04-10):
昂达8500GT,07年9月广东中山买的货,忽然点不亮了。经检测,金手指16对数据线无短路,背面16对电容无问题。晶振换过。没辙了,求达人指点

网友:
显卡的晶振很少坏的,金手指电容没有摔过碰过也不易坏。电源量过吗?要是正常,就用PCI卡看能不能认到GPU和BIOS。

网友:
哈哈,正解,能识别就做GPU,不能就刷BIOS,加焊GPU,还有要排除PCI-E的接触

网友:
显卡的晶振很少坏的,金手指电容没有摔过碰过也不易坏。电源量过吗?要是正常,就用PCI卡看能不能认到GPU和BIOS。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不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现在我把各点的具体电压发上来,请帮我分析下

各点电压检测结果如下:
①A=0V,B=12V,C=5V
②A=12V,B=2.46V,C=1.33V
③A=1.33V,B=9.5V,C=0V
④A=1.33V,B=9.5V,C=0V
⑤A=0V,B=12V,C=0V(经楼下指正,特改)
⑥A=12V,B=0V,C=0V
⑦A=0V,B=0V,C=0V

晶振1.1~1.4V,GPU供电1.3V

楼主故障已经解决,显存相rt9232损坏

网友:
1是7805,正常;2是GPU的上管;3和4是并在一起的下管,都正常,567不对。5是从67显存供电来的,所以先检查67处。显存的供电12V已有,要查旁边的控制芯片

网友:
你先量下显存的电阻,就是6C或7A

网友:
5A好像不对,它应该是与6C和7A接一起的,如果后二者为0,它也应该是0

网友:
你先量下显存的电阻,就是6C或7A
引用 网友A:
红表笔对地,量此处电阻为99

网友:
5A好像不对,它应该是与6C和7A接一起的,如果后二者为0,它也应该是0
引用 网友A:

太谢谢你啦,刚才看了一下手抄的记录,原来是我贴错了,确实   5A=0   5B=12V  5C= 0

网友:
电阻量来应该没有问题,说明GPU和显存都没有短路。检查一下显存供电处有没有掉元件,用的什么型号的控制芯片,有可能的话换一下看看

网友:
哈哈!不可能的,显存电压都没有,怎么可能输出正常呢?

网友:
GPU有多组供电,1.3V左右是主供电,显存供电也同时给GPU的,少了任何一组都会报警,不亮

网友:
搜索我一下的帖子,上次我就是修这个,修了13块,都是开机不亮的,如果电压测试都正常的话,你加焊GPU就可以,这个是这个显卡的通病,最好是重新植株,要不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
动不动就叫人家重做GPU啊,GPU是这么好做的吗?得先拆下来、然后清理、植球、再焊上去,只要一步做不好就很可能把卡给废了。也不看清楚人家的情况,就是没有显存电压啊,怎么那么喜欢和GPU过不去呢?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再测其它的正不正常

网友:
电阻量来应该没有问题,说明GPU和显存都没有短路。检查一下显存供电处有没有掉元件,用的什么型号的控制芯片,有可能的话换一下看看
引用 网友A:
你非常专业,水平也很高,谢谢你这么热心。现在把芯片图发上来,不知道这个东东有没有什么东东可以测量不

网友:
显存电压方面的问题  ,现在是 pci-e总线锁住
显存电压 修好后,即会点亮(排除显存供电short)

网友:
从图上看,好像其它元件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9232来替换一下看看电压能不能出来。版主已经说了,就是显存电压的问题,电压出来了,很可能就亮了。如果确实换了好的9232还是没有电压,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好吗?

网友:
你真的有点懒: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7706-1-1.html--这个上面全部是在一块正常显卡上测试的电压,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不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现在我把各点的具体电压发上来,请帮我分析下

各点电压检测结果如下:
①A=0V,B=12V,C=5V
②A=12V,B=2.46V,C=1.33V
③A=1.33V,B=9.5V,C=0V
④ ...
引用 网友B:

晕死,供电都不正常就来说什么BIOS,晶振之类?
一般拿到卡都是先看看有没断线掉件,然后测供电有没短路,没就上机测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先修,正常,不显示就测AD对地,有短路重做,断路加焊,都正常就刷BIOS,换晶振,再不行就当配件懒得浪费时间

网友:
明显显存无供电,先修出显存供电再说

网友:
呵呵,那种固态电容是假的

网友:
看帖向各种前辈学习中~~

网友:
从图上看,好像其它元件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9232来替换一下看看电压能不能出来。版主已经说了,就是显存电压的问题,电压出来了,很可能就亮了。如果确实换了好的9232还是没有电压,我们 ...
引用 网友A:
论人品,论热心,论技术,你都是当之无愧的显卡一哥啊,谢谢你大师,今下午在一块烂的7300显卡上发现了一个9232芯片,和9232B就差一个字,但旁边的场管和其它的东东造型都是一样的,师傅说可以用,换上去,果然马上点亮,再一次感谢

禁止留有QQ

网友:
不敢当,很不安!在这个论坛上高手如云,我岂能受你如此称呼?简直叫洒家无地自容啦!你这个问题卡有文字、有图片、有详细的测量数据。小可不才,斗胆胡言,不过是凭些经验巧合罢了。坦白地说,从你这件事上我还学到以前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呢,就是你图上标5的那个管子的功能作用。业无止尽、学无止尽,我们都还需努力才是。
愿意和你交个朋友,qq我来加你吧,加的时候我留言:“显卡”。以做接头暗号。可行?

网友:
不敢当,很不安!在这个论坛上高手如云,我岂能受你如此称呼?简直叫洒家无地自容啦!你这个问题卡有文字、有图片、有详细的测量数据。小可不才,斗胆胡言,不过是凭些经验巧合罢了。坦白地说,从你这件事上我还学到 ...
引用 网友A:

呵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