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楼主(2010-04-10):
一台A8J的机器插上电源开机然后一拨电然后再插上就不能开机,必须挺一会再插上电源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啊?哪里的问题啊迷糊``!
电源

网友:
这说的都是什么呀,看都看不懂,是我理解能理有问题,还是表达能力不行````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以后,就开不了,需要把电源给拔了,等一会,然后才能开机。以前也遇到主要的问题,没搞好,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注意一下南桥旁边的32.768 和它一起的电阻、电容

网友:
刘丽华
恩基本是这个意思```不是关机就开不了啦`而是开机后按开机键那么关怎么都能开开机,只要是拨电源再插上就开不了哦``

网友A:
换个51020 我修过一个ASUS其他机型的 必须放电5V就马上能开机

网友:
A8系列开机用的是门电路,一般出现你这种情况,换掉两个74些列的门电路芯片

网友:
长沙惠泽
TPS51020 在待机的时候不工作啊,要在开机后才开始工作的`!

网友:
把电池哪下来放电 1分钟 试试 A8 有这通病

网友:
是不是内存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修修32.768晶振电路吧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晶振都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