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这个液晶高压板,(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4-10):
液晶是宏图三胞牌子的,看里面做工和样子也像是山寨厂代工的,,,现在高压板烧掉了,想换成通用的高压板,但是不知道原板子上各引线的定义..(黄,黑.绿.棕,红)麻烦有修过的或是知道的高手告诉小弟下,谢谢

补上驱动解码板图片,,

目前情况,已换通用高压板....接通电源不用开机时有显示,马上就黑屏,,,,开机后白屏但还能看到一点显示,一会全部白屏看不到一点文字,

测了驱动板的控制线,电压是这样变化的,接通后不开机,测有5V电压.然后开机(指示灯亮起)5V电压降掉0V.等显示器进入待机状态后(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又从0V升到5V,不知道这样的情况驱动板是正常的吗

问题就是出个通用高压板开机电瓶上,把原来驱动板上低电平控制改成高电平就可以了。。。。。希望可以给像我一样的维修新手一点帮助

网友: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看到电解点容了没有,用表笔去戳,一般与正级连的是电源脚

负级肯定是接地啦,   EN脚的话,你先关机,然后在开机,看哪个脚有5V  然后关机又没有了,一般这样可以

判断出来的,,亮度调节的话,ADJ山寨高压板就算了把,方法就是你去调亮度,高到低,或者低到高,一个脚的电压会随你调节 而电压产生变化的。

网友:
换过的跟通用版定义一样,你可以量下电压试试

网友:
1楼的方法很好啊~一般通用高压板上都会有说明的只要注意下别把电源和地线接反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有点儿像神舟一体机用的高压板,红线是供电吧,旁边有个F1,具体应该测试一下电压才能判断

网友:
一楼的说法很对,,你就照着办就OK乐

网友:
谢谢大家哦,,主要这个液晶加电后屏上是有显示的不过一下就灭了,同时高压板右下角高压包边上冒烟,图上放大后可以明显看到多烧黑了,所以怕来不急测电压就把板子全烧了,呵呵。。

网友:
很简单,你先看原来的板子上哪个是接保险或0欧电阻的一般是供电,再找一个地,剩下一根开启信号,你可以自己试,试到哪一根能开启就OK了~~~

网友:
这个换通用高压板正合适,,,

网友: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
今天换了通用高压板了,不过开始没注意把ADJ和控制线接错了,不能开机,后面对调后可能开机了,但问题是白屏了.,以前那板冒烟的高压板还能显示的,晕了,会不会控制线接到亮度线时把解码板给烧了啊...

回楼上的,图片不了了,你可以点击图片然后放大的,

网友:
按说就接反控制和亮度,根本开不了机,高压板没工作应该也不会烧解码板啊,真晕啊,,,5555555

网友:
哦对了,通用高压板是6根线的,6根线的/1电源,2电源,3控制,4,ADJ,5地,6地
而原配的是5根线的,5根线的定义/1电源,2电源.3ADJ, 4控制,5地,,
我现在接时通用高压板的第6根线是空着的没接..不知道能不能和5角并起来一起接地呢.....以前没用过通用高压板代替过,所以不太清楚哦,

网友:
会不会是开机电位问题啊,,我测了反主板上是关机用5V电压,开机没有电压,那应该是低电位开机的,不会是换上去的通用高压板是高电位开机...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高手们出来99999下小弟哦,

网友:
有的板子on/off是反的

网友:
如果是反的应该如何改电路啊... 谁有简易的电路图.

网友:
这板子和海尔的一样,问题很多,最好全换。

网友:
你确定它的定义是1、电源,2、电源,3、ADJ,4、控制,5、地么?一般5针的高压板是没有ADJ的哦
13# 家乐

网友:
再换个高压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是如可把低电平开机改成高电平的?

能说说么?

网友(2010-05-18):
大哥。。。脚位量啊   有供电  有接地 有信号  就OK

网友:
改通用板要注意供电和接地,就是通用板上不标注也可能轻松找出引脚的定义。供电线很好找,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插座附近的保险(F1)与插座的引脚,有几个通的,就有几根供电线,一般是两根,也有是一根的。地线查找可以通过量定位孔上的金属与插座引脚,哪个通就是地线,一般是两根。从板的背面也可以看出来,与板上的铜铂大面积相连的,就是地线。要注意:在跳线时要确保地线接触良好。开关线的查找,只要顺着线路查找有一根线连接在一个三只脚的小管下面的两个脚中的某一个脚(不同的板子选用的三脚管的型号不同),这就是开关线,亮度线一定是连在IC上的,有的是直接连,也有的是通过电阻连在IC上的。

网友:
有些高压条是用低电平控制的。就需要改线路实现。有需要的联系,QQ:237363141

网友:
通用高压板正

网友:
如果控制点on/off 上接一路高低电平转换就可以了

具体用一个三极管 三个同阻值电阻

网友:
通用板就三线,小分析一下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