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c6400 不通电

楼主(2010-04-10):
刚接到就闻到CPU风扇有一股糊臭的味道,慢慢拆开后发现电源竟来有个8脚的块子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和你那一模一样的板子,右边也有个小芯片烧坏了,你看看是吗?这是不是这机器的通病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P管.    型号是AO4407

网友:
一般都是P管来的

网友:
确实是的,还有一个应该是:LM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