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e-rz上CPU的问题

楼主(2010-04-10):
拿来的时候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更换AGP插槽旁边鼓包的电容后跑过C1就FF之后循环重启,测量内存电压为2.54V更换旁边滤波电容一样,CPU供电正常,看起来好像是自动循环重启故障,但是诊断卡在告诉我FF-C1-FF的过程中,复位排针、PCI、以及IDE的电压没有跳变,由此可以知道南桥没有被拉低复位,北桥1.5V不知道哪个关联复位,上阻值卡不会自动重启。经验不足请老手指教一二 还有就是换过CPU和内存刷过BIOS ,CPU座子是针插那种的带灯测试过不可能虚焊,按过SB\NB

网友:
SB\NB都按过了,为什么不先换IO呢,IO又问题也循环跑C1掉电

网友:
问题是没IO替换 ITE-IT8712F-A,南桥没复位换IO有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