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80Vwx电压跳变问题

楼主(2010-04-10):
AOC 980Vwx,为电源高压一体版,刚接到的时候现象为高压板供电的两个MOS管烧坏了,找到相同型号更换后开机管子过热,换了高压板主控芯片后问题依旧(灯管是不亮的)   断了高压板供电及控制开关线后,测得输出主供电在9-13V之间来后跳变,由于无法确定故障点,于是就只有用替换法了,先后换了——光耦合。431.开关管。推动芯片。两个整流管。整流管检压电容。现故障现象依旧,求经验人士指点下,类似电压跳变,有可能是哪些地方的问题?求救。。。求救。。。。。

网友:
怀疑整组滤波电容不良,现在也换过了,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找到相同型号更换后开机管子过热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4939-1-1.html
过热,要不是有短路,要不就是G极电压不对。

网友:
现在主要问题是想把电源块部分电压跳变线解决了

网友:
不接任何负载(驱动板+屏+灯管),还是跳变吗

网友:
没跳变啦~ 啊·嘿~
谢楼上啊~~看来我陷入误区了

网友:
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啊,检查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