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裸板怎么开机

楼主(2010-04-10):
大家周末好,首先祝大家有个好心情,说正题吧,在这里面,总有说裸板开机,我从来没这么试过,是短接开机,还是其它方式,望高手给予指点,回答我这很菜的问题,谢谢朋友.

网友:
裸板就是把其它外设全拆了,只要CPU 内存,如果开关在板上就可以了,如果有开关板就连接开关板开机
就是光着一块板子加CPU 内存

网友:
某不才,解答
以下所说的电源建议使用稳压电源,带电流测试的那种,可以防止板意外烧坏
有些主板是插上电源后会自动开机,电流会一直跳变,然后会稳定在一个数值,根据电流一般就可以判断主板的好坏了
有些主板找3.3V或者5V,一般是在主板开关附近,直接短接就可以开机了,当然,如果电源开关不在主板上可以顺控制板找下.

网友:
你那板上面有电源开关按键吗,如果没有的话会有另外一个按键板的,是什么机子的呢?

网友:
有些竟经验是要靠自己去摸索,别人说的你不一定能懂。

网友:
哈哈,师傅领进门吗,

网友:
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来分享你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
找一下POWERSWITCH ,有的是在主板上有的是接到小板上了,短接一下就可以开机

网友:
师傅们好啊 !!小徒顶起

网友:
有很多机器拿掉主板电池会自动上电的,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开关短接是根据机型来分析,,,不是所有的机型都可以短接开机....楼主只是想问一下没有开关按键短接开关吧,,,,,还是???????请描述清楚,,不然大家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我一直是拿掉主板3V电池,接上外接稳压电源一般的主板都会自动开机。

网友:
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划开机

网友:
黑笔表划哪呀,说的让人看不懂

网友:
开机信号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要看它的开机键的类型,是另有开机电路板还是排线直接接按键,如果是另有开机电路板的话要看EC的触发信号源,如果是后者的话可找到开机键高电平的部位对地短接就可开机,有的也是上电直接开机的,这个没有标准,开机键的位置和开机键的电路也不尽相同!